联想thinkpad E40正常开机,有时过几分钟响一下屏灭了,右下角红色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3-04-09):
联想thinkpad E40能正常开机,开机后过几分钟蜂鸣器响一下,屏灭了,电流掉回待机0。02A,右下角红色指示灯亮一下灭一下,又亮又灭。无限循环,按开机键无法再次触发。除非拔电,过段时间再插上,才能再触发。已测过散热没问题。正常时温度也是正常的。
有时候又正常,谁见过这样的?求助。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给HM55加了个铜片,在测试中,不行就刷下BIOS看下,有结果会发上来。

网友:
先不要接屏幕 用外接试试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如果外接也是这样就说明不是休眠这块的问题,应该是哪个电路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什么地方保护了!

网友:
分别用电池和电源开机试下。感觉应该是隔保电路问题

网友(点评):
单独用电池也会,单独用电源也会。

网友:
外接正常么

网友(点评):
不正常的。掉回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