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坛友推荐一款windows8系统用的解压软件,

楼主(2013-04-09):
      玩windows8专业版32位系统的坛友,推荐一款好用的解压缩软件,谢谢!

网友:
还没接触到win8

网友:
WINRAR,这都不知道,晕

网友:
同楼上的,国产最好用的,免费的解压软件。

网友:
我一直用WINRAR,不过7-ZIP也不错,推荐你使用。

网友:
您好!我在网上下载了winrar4。1安装后,右键点iso镜像文件,里面没有解压按钮,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能没有下对吧?
      可能是不兼容的原因吗?

网友A:
WINRAR,老品牌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RAR,老品牌软件了。

谢谢各位坛友的热情推荐。谢谢!

网友:
老品牌才是硬道理呢,解压还是WINRAR 的好,我一直都是用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