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奇怪的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3-04-09):
HP DV4 用电源适配器正常,单用电池时压力测试,CPU温度很快就升到八十几度且还在上升。
分别在用电池和适配器是测了CPU供电都是一样的。没招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搭救我呀,是我说得不清楚吗?
给点点子也好呀

网友:
用的过程中有问题不,没问题就去球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半了,更新了BIOS现在温度可以稳定到80度以下。但奇怪的问题是,如果用可调稳压电源温度可稳定到50度左右,但不能充电大家都知道的哈,电源适配器换新的也是一样。

网友:
继续刷BISO  试试看 把

网友A:
楼主电池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池有没有问题啊。

电池没问题的,之前我是用可调电源试的,温度正常。后来用原装电源适配器也是一样的温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问题的,之前我是用可调电源试的,温度正常。后来用原装电源适配器也是一样的温度很高

这个问题就没有遇到过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如果是AMD的压力测试80度正常的

网友D:
风扇转速咋样,要不改成常转,在就看散热片导热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AMD的压力测试80度正常的

但是不用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用稳定直流电源就不会呀,温度才五十几度。只是这样跳过了电源适配器检测电路,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吧EC
这是I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转速咋样,要不改成常转,在就看散热片导热咋样

这些都没有问题的,风扇转得很猛的,整体铜管很烫的。主要还是CPU发热量太高。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了,问题搞定了。最新的BIOS再刷了一次,奇迹般的可以了。

网友:
把CPU 涂上好一点的散热硅脂!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了再说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啊。看来刷BIOS很有用啊,没事就刷刷。边刷边唱洗涮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