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5V-RL

楼主(2013-04-09):
梅捷SY-AMN5V-RL AM2主板可以点亮,不能关机(短接开关几秒后复位灯常亮)不断电,IO换过还是一样不断电IO型号是83627DHG-A请问是查73脚SBUB#/GP52信号吗、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检查板上的开关三极管。

网友:
按上电时序反向逆推,一般是某路供电关不掉,常见为总线供电和CPU供电的EN信号关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