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电到0.2就掉电

楼主(2013-04-09):
笔记本上电到0.2就掉电 之后就按开机不管事了  拔下电源从新插又上去之后又掉电了  高手给我点维修思路  该从哪下手  求救中

网友:
查电压吧

网友:
什么本子啊,说清楚点啊,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啊!

网友:
后级短路了 把万用表打打看

网友:
掉电假如可以再开可能缺少电压,不可以再开可能后面有短路了。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你仔细量一下主板上的电感的阻值,再量一下电压,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电压没有产生完整

网友:
有短路地方  你好好查查或者那个地方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