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级错误

楼主(2013-04-09):
请教老师,我这个盘跑到3A就停了,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错误。写ATA都写不了。

网友:
回写完ATA就显示这样

网友:
3a过不了的,是盘面太差,坏道太多了。。。放弃吧,,,要么降容,可惜我不会。。。

网友:
.10厚盘,这个盘很好修的,你看下log看是那个头坏道多就砍了。PC3000这个版本不能直接写ATA,要指令写入。

网友:
大哥你是用PC3000砍头的吗,LOG是在那里看的?请指教

网友:
首先N4F,,22   再加载ATA到缓存  然后/2 U /T b,,22     c 保存  N50,,22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