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K469

楼主(2013-04-09):
大家看看这是啥意思啊

同方锋锐K469,我想刷bios结果,先备份了一下,刷了一个不亮了,想再刷回去,提示这个了。
桥的bios 4M的,

网友:
>>编程器正在初始化,请等待...

>>编程器初始化成功!
>>读文件完成! Time:2013-4-8 17:14:20
>> 0.02Sec

>>正在自动编程......
>>正在芯片电擦除......
>>正在芯片编程......
>>芯片地址:00000010H  芯片数据:FFH  缓冲区数据:5AH
>>自动编程失败!
>> 19.14Sec
----------------------------!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还是芯片本体坏,
清华同方的机子你也敢刷BIOS?官方不提供BIOS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