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CRT17寸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3-04-09):
一台七喜CRT17寸显示器开机无显示,按电源开关开机,启动和正常时一样,信号指示常亮(如无信号会一闪一闪),开机后也听到"者者"声,应是行电路也工作了,灯丝也亮,怀疑是视放电路问题,将视放板的三块IC,LM2469TA,LM2480,LM1246全换了故障不变,请问此故障的大概部位在哪?

网友:
高压包呢。行管呢。

网友:
但在这种情况下电源是正常的,如果行管击穿或高压包有问题电源是否保护?

网友:
最后查到是没有第二帘栅电压G2,查得该支路元件R710断路,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直接改革一块高压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