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211有时开机0.2A掉电,有时不掉电到1.2A不亮

楼主(2013-04-09):
今天同行送来不个宏基笔记本来修,说开不了机,检查一下是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但点不亮。插试配器偶尔可以开机。但电流跑1。2A左右不动。如开不倒机按一下开关跑0。2A掉电。感觉1。2A应该桥有问题。是AMD的芯片北桥都容易出老问题。用热风枪加下热没有反应。故障依旧。内存CPU都换过没有效果。看来只有跑电路了。找这款机型图纸想看下时序。突然想到AMD的机器RTC电池电量不够会引起一起奇怪问题。测量电池电压只有2。5V左右。换一块新电池居然什么故障都解决了。发这个贴子希望大家看到有同样的故障可以试一下。有空真要下载一个图纸来看一看。为什么会有 这么奇怪的问题。也请同行们知道的告诉一下。AMD机器型号MS2211。些机裸板1。5A才会亮机。

网友:
有些AMD 的南桥 ,CMOS 电池的电路参与复位电路的,当电池的电路不够使可能会使复位电路布正常!

网友:
楼主 最终你都没有解决吗?

网友:
amd的机器一般都是先量一下电池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