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新说求助,hcp-7600x开机显示正常,一会儿就花了,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3-04-09):
机器:日立hcp-7600x。
冷机开机后,画面正常显示,但过几分钟后,就开始花了,下面上图:

上面是正常画面
下面开始花了

是否哪个BGA芯片虚焊引起的?

网友:
表围观,给点意见呀。

网友:
有没有谁有维修投影机的教程,有资料也行。

网友(2015-08-02):
通病。LcD坏了。要换3片

网友:
绿色液晶片坏,换3片贵,技术过关的花,可以单换绿色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