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SW7 不跑码求助 电流到0.5A

楼主(2013-04-09):
今日修到一台七喜KW40的机器,版号是SW7.故障是不跑码,查原因是EC没有输出ECPWROK.查EC的HWPG已经是高电平,EC其他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也将脚位断开测量了,排除后级短路。BIOS也刷过了,EC也换过了,就是没好,因为是二修,怕EC芯片型号上家给换错了,图纸的型号是KB3926  现在的型号是KB926,忘有修过机器的人给确认一下,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换错了还不回烧Ec?
Ec的供电时钟复位BIOS都正常嘛?

网友:
可以开机的,就是没有ECPWROK,因为EC和图纸里用的不一样,所以怀疑是EC芯片型号不对的

网友:
谢谢了,找到型号了,果然不一样,是在淘宝上掏了10块钱让别人看的。修好了再回来发帖。

网友:
现在什么都是钱啦。别人拆机给你看的啊?10元也不算多

网友:
这两个IO可以通用的

网友:
买一个一样装上再说,因为改查的地方都差得差不多了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板。

呵呵,如果想换板的话就不过来问了。
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我相信大家的技术和我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