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

楼主(2013-04-09):
显示器不亮,灯管好着,求大神

网友:
我怕上帝也帮不了你,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只能说可能保险坏了。。。。。

网友:
多给点提示啊 比如指示灯有没有  5V 12V有没有  开关管是否坏了  桥 保险 有没有坏   大电容有没有300V   PWM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    一一检查这些 这些都正常了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1:测量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5v  12 v
2:开机时,驱动板有没有给高压板送去ON开启
3:高压板上有没有坏件。
4:高压板上的供电保险有没有烧断。

网友:
麻烦你说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
换显示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