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9):
用优酷 土豆 迅雷 腾讯 百度看视屏时有时会黑屏 但有声音 用pplive看从不黑屏 xp win7都是这样 显卡驱动也升级过 还是不行 内存占用也不高 求解
win7

网友:
换系统,升级flash,再不行就找百度。。。。。。。。

网友:
是系统 我遇到过

网友:
把FLASH的硬件加速关了试试

网友:
系统换过 flash加速关了还是不行 换win也这样

网友:
多少数是flash问题,win7系统有时候是系统更新没关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安装一个安装版的系统,不要用GHOST的

网友:
ghost xp用了快两年都正常 最进才出现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