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4-09):
前几天接到一个APPLE A1260的机子,拆开后发现小板上有一个元件烧掉了,这个元件上没有写型号,写的是ALF BM,中间应该还有个字母被烧掉了,这块是小板,板号是:APPLE 820-2273-A  我找过了,没有这个板号的图纸
求高手帮助,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或者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在线等~~~~ing。

网友:
请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看看淘宝上有没有这种板子的图片,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不知道啊。查图纸吧

网友:
你们接机几天才动手客户不和你急吗?我这今天来的明天就问好了吗.好了吗!我说小妹又不是切木头那么简单!

网友:
MAX8718, MAX8719,查下这个对不对,+ALF,封装跟这个一样的,你对一下板子看看管脚能对上吗

网友:
只能找到这个了,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对了说声啊

网友:
w八脚的应该是mos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要找的东西了:

网友:
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今天早上对了一下脚位,和MAX8719的一样,现在已经订了芯片。
非常感谢各位兄弟的热心帮忙!

网友:
也可以用别的芯片该的,比如asm1117,直接可以改可调电压输出,asm1117应该很多地方有的。这个是普通的线性稳压芯片而已。

网友:
呵呵呵~~~!我是个菜鸟,现在还不敢去改这些线路,等熟悉了一定要试一试。
多谢高手赐教~~~

网友:
不好意思!点错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