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不同电!!!~

楼主(2013-04-09):
一块翔升主板 不通电 测量了一下开机排针 没有电压 网卡发烫 1117也发烫 后把网卡下了 1117还是发烫 测了一下1117只有输入的5V 输出没有电压 这个是个单桥的板 是IO的毛病还是1117后级短路造成的 ? 求大神帮忙!!!!~
主板
翔升

网友:
按照这个情况,先把1117换下,反正这个件也好找,用排除法!!

网友:
估计南桥也挂了哦,测一下USB接口对地有短路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