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手,4块板子,求助求助!!!!!!

楼主(2013-04-09):
背景,电子类毕业生一个,了解一些基础东西,自己家、女朋友家电脑同时出了问题,从单位偷着带了两块板子也是有问题的,希望能得到帮助,手上没什么工具,只有烙铁一把、主板诊断卡1张。
1。女朋友家的板子,原因很奇怪,插上显卡不能起机,CPU风扇转一下就自己熄火了。拔掉显卡,偶尔会开不开机,不过玩一会可能就有可能会自动关机。V星G31板子

换过显卡,熄火。换电源,熄火,换主板(内存、U一起都换),熄火。

最后怒了,只接4pin,24pin,新的电源,带显卡可以跑起来了(不会熄火,),诊断卡跑码,最后诊断卡显示AA,显示器不亮。不用显卡,可以正常使用。可是是显卡是正常的。是不是主板和电源一起都坏了?

2,我的板子,当初拿女朋友家寻思是看看她的主板到底什么毛病,结果新手上路,没注意24pin下面连电了。发现时候的时候24pin附近的mos管及周边电路很热,然后就再也点不亮了,K8主板,诊断卡开机不跑码,显示00

3。单位的板子,昂达945GCT,赛扬430的U ,插上诊断卡不跑码,显示00,并且频闪(8段数码管与发光二极管一起闪)。不带U,不闪了.....发现内存附近有个电容鼓包了,换了以后,还是之前那毛病。

4。单位的另一个板子,联想品牌机上下来的板子,945GC-M2,U是E2160,开机不跑码,显示D0,换上之前赛扬430还是D0,而且不像之前的板子频闪。发现北桥附近一个电容鼓包了,另一个是内存边电感下方电容鼓包。是不是这两个电容分别起供电和滤波作用。点不亮会不会有这方面关系,晚上回家换了电容看看结果。

情况介绍完了,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大神们出手相救..

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
忘了说,之前G31的板子拆下来也突然发现显示器也点不亮了,E3300的U,诊断卡开机00,当时很愁,后来把U拿下来,发现背面好像有点氧化,然后用橡皮擦了擦,按上就好使了。

网友:
1主板和电源同时坏是有可能的事,因为你全都换过了。2板肯定坏。3和4换电容再说。

网友:
有没有人啊......4号板子刚刚换了电容,上电以后蜂鸣器一直响,检测卡不跑,一直是D0。。。。。。。。。。。。

网友(2016-05-30):
D0 是IO的问题,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