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显示无信号修复

楼主(2013-04-09):
联想L196wd,开关机正常,插上VGA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指示灯也不变绿色。显然没有接收到行场信号。拆机检测发现vga接口的13脚对地阻值只有3,找到相连的二极管拆下来测量,原来二极管短路了,没找到一样的,换了一个红色二极管上去。装好试机,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13脚是 图像处理芯片的13脚吗 13脚是什么脚说下好吗

网友:
牛呀,根据思路去修就是好修

网友:
跟我修过的一台一样故障!不过,我那是r肉眼能看到的,烧了!

网友:
那个二极管不要都行!就一保护二极管!

网友:
能把程序备份下来,就更好了。

网友:
我修过一例也是这种情况 后发现是用来保护芯片的钳位二极管坏了导致拉低了BIOS芯片的供电导致的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就是牛。

网友A:
修那个简单。有时直接用钳子挖掉。省事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 二极管好像不容易坏吧

网友:
能找到问题,又能解决问题值得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静电二极管不要都行,换个稳压管等于没装!

在其他驱动板的相同位置拆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那个简单。有时直接用钳子挖掉。省事

这就是山寨作坊和正规品牌的差别

网友C:
13脚是 图像处理芯片的13脚吗 13脚是什么脚说下好吗

网友:
13脚是 图像处理芯片的13脚吗 13脚是什么脚说下好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651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脚是 图像处理芯片的13脚吗 13脚是什么脚说下好吗

vga接口的第13脚,行同步信号

网友:
楼主秒杀啊。我还没遇到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插上VGA后无显示说明短路,对地打阻值跑线就可以找到坏的原件。

网友:
vga接口的13脚行同步信号端对地阻值只有3,能够迅速找到故障点并排除,好功夫!

网友:
这样哦  谢谢分享  帮大忙了

网友B:
VGA脚你都还没弄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脚你都还没弄清啊

是 啊 咋了

网友:
去网上查查,很多的

网友:
显示器VGA线只要六根芯线就可以点亮!

网友:
稳压二极管,我都直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