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13-04-09):
有个技嘉的版子这样的问题 ,双BIOS设计  ,我接通电源后看到BIOS错误,恢复的画面,然后重启后就,风扇转一下,然后又停了,  一直反复下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已经试换电源,不插CPU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见过,有的内存坏会导致显示BIOS出错,既然有两个BIOS,可以先换条内存看看,不行,把主板的上主从BIOS芯片换个位置试试,里面的数据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
清一下CMOS,或者刷个BIOS

网友:
那只有是刷CMOS试下了。

网友:
检测一下电路,也有可能是哪里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有一块V星的主板是给我刷BIOS刷好的

网友:
碰到过内存坏无限重启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CPU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2014-02-16):
我有一块技嘉的P43,不装CPU能上电,装了CPU后就不断重启,找不出故障点,只有换板了事。

网友:
故障可能很多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重刷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