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8k800无复位-不跑码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09):
主板型号:磐英8k800  754双桥
故障:无复位、不跑码

经过:昨天下午接的同行一台式机,通电不触发,诊断卡3VSB灯不亮,写好维修单后忙着没看,今天早上一来开始检查:打开机箱盖检查外观,桥和CPU供电边有三个电容鼓包了其它没发现可颖的,打值测量无短路,(心想没短路接上电连3VSB都没有,肯定电源坏掉了)马上找到测试用的航嘉电源一插,诊断卡上3VSB灯立即就亮了,于是按开关键没反应,郁闷……主板还有问题,先拔了开关排插,短接能触发上电,但是诊断卡不显数字复位灯常亮,经检测没有总线供电,原因是电容鼓包,断电,把这几个电容换掉后,再通电,这时诊断卡的复位灯不再亮了,但是IRDY灯一直常亮,也没显示数字,很明显的不跑码问题,万用表检测各相供电正常,PG信号也正常,连PCI、IDE复位都出来了,BIOS上复位也正常,心想条件全都正常,先换个CPU试试,接着找到一个上754的2600+的老古董装上去,通电测试问题还是依旧,说明原来的CPU是好的,然后就断电,打值测量各总线数据值,没有发现问题,再通电检查,IO、PCI上的复位电压也都正常,短接RST也都有高低高跳变,都很正常啊。  修到这里全部条件都查了正常,问题应该很严重,仔细按思路分析-,此板南桥是VIA的,条件也都正常了,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南北桥坏,可是自己接触修到的板,VIA桥坏的没遇到,(比较老的,自己以前没接触过),如果是桥工就直接三板斧干了。
     分析条件全查了想,换IO,但是想了一下也不可能,   想刷BIOS,可是找了一下也没找到,从测的电压上看是正常的,由于没有示波器,检查起来也不精确。  从诊断卡上看IRDY灯是常亮的,百度了一下,说是:主设备准备好,IRDY信号有效时亮。说明条件全都正常了,该读取BIOS或显示这一步了,查到这里,又打了一下BIOS的数据值,没有发现问题,顺便又打了IO上的LAD数据值,正常,再通电测平台RST 3.3V正常,旁边的FRAME帧信号,有3.2V但不稳定,于是表笔用力扎了一下,这一扎,测到有3.26V,然后诊断卡上面的IRDY灯闪了几下就灭了。心中暗喜终于找到问题了,断电把IO重新加焊了一下,再通电试,IRDY灯闪了几下灭了再常亮,没数字,马上拔了电源线,插上AGP显卡,通电试,几秒后已经显示LOGO了,断电再试了几次都正常,中午装回机箱进系统测试挂机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没问题,至此故障修复!
      这台电脑问题有点多,电源有问题、开关键也有问题。 (板虽然有点老,就当拿来练技术!)
   总结:遇到难修的板,按条件查了都正常的,不能盲目的像桥工那样干桥不行就扔了,这样有的芯片本身质量问题,或“经不住”的就会被导致损坏,还是要反复分析并仔细检查才能找到问题。    只有更仔细,平静下来才能把板修好,即使修不好,也能查到问题的关键!  现在觉得示波器的作用太大了,决定过两个月买一台,小弟中午忙着发的贴有点乱,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以后修板都仔细, 大家都生意兴隆!    写得不好的,望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维修思路清析,向楼主学习经验。

网友:
直接换多省事,如果客户不同意换新的,换个旧的也行啊,和维修费用差不多。而且现在修好了,谁能担保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我现在都不修台式主板了,有问题直接换,省事。

网友:
IRDY主从设备不正常。跟io有关系。一般是io那些。

网友:
写得不错,老主板我也修,都40起步。示波器我也只会用自动档,我技术不行,得向你学习!~~

网友:
写出心得和大家分享,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啊?量哪些信号?还请楼主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