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09):
I3-350的独显机器,开机屏幕显示一下就掉了,在开就开不了,等3秒左右在开机就可以,或者是插拔电源也可以。俩个BIOS都刷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谁有遇到过?

网友:
可以发过来修啊,我们是联想笔记本第三方专修,只要PCB不烧烂,腐蚀进夜没有损坏PCB,基本百分百修复率。QQ:52673234 。我论坛发表过Y450的维修记录,看了也许就不会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