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X电源如何改成AT电源

楼主(2013-04-09):
ATX电源如何改成AT电源来用,知道的高手给个详细点的教程,多谢了!!!

网友:
改个专用开关

网友:
短接绿黑线,市电输入加个开关,输出改成AT线就成了,,

网友:
楼主要做什么?如果是控制方式的话,加个开关即可。我手头还有个01年朋友送的全新航嘉at,当样本收藏至今,如果需要接线的图,可以pm我给你拍照片。

网友:
短接ps-on,进线加电源开关就OK啦,多简单!

网友:
谁有详细点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