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4-09):
I3-350的独显机器,开机屏幕显示一下就掉了,在开就开不了,等3秒左右在开机就可以,或者是插拔电源也可以。俩个BIOS都刷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谁有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有虚焊;供电电流上不去,或有短路。还有一种可能性查下温控芯片。

网友:
供电电流上不去

网友:
我不知道哪个是温控芯片,有谁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CPU供电周围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CPU旁边电容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你看下不能开机时,3V5V有没

网友:
拆屏 裸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