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0011EG一体机

楼主(2013-04-09):
刚刚接到一台华硕ET20011EG一体机  用U盘进PE用硬盘启动就可以进系统   不进PE硬盘就启动不了    这样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BIOS是不是没有硬盘这个启动项!!

网友:
去BIOS里面的Boot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引导问题啊,修复一下引导,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