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吹显卡来判断显卡是否虚焊,一般吹多长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2013-04-09):
新手求指教,谢谢。

网友:
不把显卡吹爆就行...最好先用手压压!!

网友:
测试的话 1-2分钟左右  要焊透3分钟左右

网友:
风枪温要准,搞不好芯片直接挂了

网友A:
温度450左右 对到芯片上面的金属吹 10秒左右 手摸下很烫手马上拿开就可以 等它冷了 就可以通电了

网友:
凭自己的感觉吹,吹时间久了板子会变形的

网友:
将手指放在显卡背面的板子了感应,一般放在离显卡二厘米的距离再吹显卡,当手感觉很烫了就停止再吹,以免显卡坏掉,这样很好用的

网友:
用风枪吹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汤了就行  吹多了怕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450左右 对到芯片上面的金属吹 10秒左右 手摸下很烫手马上拿开就可以 等它冷了 就可以通电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