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求助!!!

楼主(2013-04-09):
一台X61,刚开始拿来没待机,保护隔离不过,-pwrshutdown信号被拉低了,查到主板上有轻微进水,将进水腐蚀清理干净后,待机有了,但是一插电源待机从0.07左右马上掉到0.02,实测在插电源后掉电的中间,南桥给PM芯片的S3#,S5#信号置高后又降低,此时如果按开关触发,电流在0.02到0.05之间跳变,跳变几次后就上电到0.7左右不动。我测了一下南桥的待机电压信号都正常,IBM平时接触的比较少,没有思路了,麻烦各位老大给帮助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换桥看看,这机器桥坏的多

网友:
4167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