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显卡晶振的两脚电容会烧板吗?

楼主(2013-04-09):
一块影驰7600GE,原来没供电,供电修出来了,还是黑屏,量了晶振两端,阻值差很大,拆掉后上机,没装散热器,因为在这以前只是有点温度,没事。就通电的几秒,看见显示器灯转绿,突然一股臭味。。。报销了。是不能拆那两电容还是我手气不好碰巧烧板了?
显卡
黑屏
11期荣生
谐振电容,拆掉与否无关紧要,和烧核心毫无半点关系。核心工作时温度很高,不装散热器当然要烧。

网友:
就几秒的时间,现在2.0V那路已经6、7V了
,拆散热用了

网友:
经验教训吧

网友:
要装散热片的

网友:
应该另有原因。今天同样一块黑屏报警的显卡,换晶振和电容(另一显卡上),同样滴一声(没换前喇叭报错)还是黑屏,但各路供电部分发热突然猛增,不知何故

网友:
会引起不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