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20小本无CPU电压

楼主(2013-04-09):
如图是用SC415电源芯片,左侧有1.5V输出,右侧P1.05V无电压,测量VDD1,VDD2为5V,EN1,EN2为3.3V,第10脚TON有0.5V,SS1,SS2有5V,BST1有6.4V,BST2有5V,用示波器开机瞬间测DH2和DL2均无波形,是不是这个芯坏了

网友:
干嘛不换。。。

网友:
FB反馈那看看输出反馈有没有电压   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不行就换一个 试试

网友:
哦,学习了,赚点分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高低管没控制

网友:
FB2和Vout2没有电压,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觉的很奇怪,怎么会一半有输出,一半没有输出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换!!

网友:
恩,换了一个SC415好的,U电压出来了,这个本开机电流真小,0.45左右就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