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的方正671T-M 1.0 无图像输出

楼主(2013-04-09):
精英代工的方正671T-M 1.0 无图像输出,各路电压都正常,有明显的开机声音,就是无图像。外接显卡一样。论坛上下了BIOS刷,故障依旧。VGA的行 常 阻值都对,手上有2张,不知咋弄了,求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桥或换个连接线试试

网友:
经过细心测试,发现代号为SMC2的电容短路造成,拉低了阻值更换OK。

网友:
这应该是这系列主板的通病,俩张都是一样

网友:
这肯定北桥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