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长城D22PF1的MCU

楼主(2013-04-09):
求长城D22PF1的MCU,这个机器驱动板电压不正常,修好供电部分以后,发现2120温度很高,由于没有MCU,所以没换2120,淘宝淘了一块拆机板,回来开机白屏,问了卖家他拆机屏是HT215F01,我这个机器的屏是CLAA215FA,不知道是两个板子刷的MCU不一样,还是屏驱动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两个程序可以一样用的

网友:
程序能通用的。 屏坏了吧。

网友:
直接拆下焊上不行吗

网友:
检查了屏驱动电路没发现什么问题,谁有这个程序提供个,谢谢!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我检查了屏驱动电路,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把原来的板刷上你买的板上的MCU。试试。

网友:
楼上的和我机器是一样的吗?是什么屏

网友:
这个MCU难道就没人有吗?有的帮忙发个,谢谢!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好,不是驱动板的事,是屏驱动板上的DC-DC转换CM058坏掉,换了一个OK了。此机修的真是费心费力,在此感谢给我提供帮助的朋友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