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DELL1440不开机、TPS51125发热故障,难倒我了!

楼主(2013-04-09):
机型:DELL INSPIRON 1440
板号:好像在CPU散热座下面压着,看不到。
配置:P7350 PM45 IBM 216-0728020  WPCE773LAODG
故障:待机0.08,没有3VA 5VA,不能触发
检修:公共点电压正常。
      TPS51125的供电正常,8、17脚LDO电压3.3V 5V正常, 1、6脚控制电压0.6v正常,但3VA 5VA没有,
      对地阻值正常,3VS 5VS转化管后面的对地阻值也正常。
      首先怀疑51125本身不良,前后共换了2片,故障一样。
      通电瞬间,3VA/5VA都有轻微跳动,感觉是保护了,加电压烧,没有任何异常。
      找同一块型号的好板过来,交换EC,故障依旧。原板EC也是好的。
      最后心想,会不会是南桥工作后动态短路,导致3VA 5VA保护?
      于是换南桥,NND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这回感觉有点棘手了, 分析了一下,要么51125外围阻容原件异常,要么MOS管、滤波不良。
      跟手边的好板子逐个调换相应小件,最后换了个遍,涛声依旧啊&*……%……%¥¥
      这回可就黔驴技穷啦。

      现在的问题是51125保护后(暂且称之为保护吧), 8/17脚电压稳定正常, 芯片本身微微发热。1、6脚ENTRIP电压正常。
      甚至18脚输出的升压电路15V,也排查了,都没有问题。
      怎么就保护了呢?

网友:
51125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把每个关键脚的电压、对地阻值,跟好板逐一对比,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真是遇到鬼了@!

网友:
芯片如果保护2v REF肯定第一个丢
REF等于2路3v 5v反馈的输出
你可以把3v  5v的开启任意割掉一个,在人工把一个开启对地掉。不行就对换。
来确定是 3v影响 5v,还是5v影响3v。

网友:
1脚和六脚 开启信号0.6V 有点偏低吧 正常记得应该1.几V

网友:
似乎这个问题不是在51125电路上,你得自已根据现象特征找到故障部位。
51125发热属正常现象,因为3 5V没有输出。

网友:
说个早几天的故障,有3 5V待机,不开机,电感有规律的1秒左右响一下,遍查所有电压点都没有短路,仔细查后才发现3 5V每过几秒钟会有电压波动,最低电压5V可以到4.8V,查公共点电压也是几秒钟波动一次,至此故障点才找到,是公共点电压不稳造成待机电路不断重启发出异响,短接隔离电路电压稳定输出,也能开机,最后是充电芯片故障。
说了这么多就想表达一个意思,故障表现很多,需仔细观察总结,最后找到切入点。
以上不是说教,只是想用自已的实践经验,希望可以启发楼主的思路

网友:
谁有51125 PDF 传一份呢 谢谢

网友:
正有一个三修机研究。感谢豆腐刀的建议。

网友:
查3.5V后极,看看,应该是后极引起的保护

网友:
看看 3 5V后继有没有短路,微短

网友:
线性带负载能力很差,还是要查51125的工作条件,应该是后级还是有点问题,引起来的保护

网友:
3 5v是不是有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