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3-04-09):
故障是不开是全板没电开机排针没电压  诊断卡3V灯都不亮 求高手指教

网友:
电源是好的么?换个电源看看。测下阻值。

网友:
查下3VSB有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定电源一定没问题,如果没问题,强制开机拉低绿线开机试一下

网友:
首先查一下待机电路吧,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不要修了,没有修理价值的

网友:
这个要看主供电有吗? 3  5  V

网友:
电源是好的么?测下待机阻值是否短路或哪地方断路。

网友:
强行开机排针才1.5V 3.3V的灯还是不亮

网友:
先查+5VSB转+3VSB
再看I/O触发电路

网友:
先打PCI A14的对地值,值不正常,拆网卡、南桥、正常跑线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