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sr5100可否用SR460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3-04-09):
我是小菜鸟哈请教各位大神,17液晶显示器SR5100相同代换找不到了,可否用SR460代换将就用

网友:
大爷们啊,我这个就这么伤心太平洋了啊、。?SR5100   12V整流二极管代换

网友:
偏小了一点。。。

网友:
SR5100 参数 100V 5A SB5100 直插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肖特基整流管的结构原理与PN结整流管有很大的区别,
通常将PN结整流管称作结整流管,而把金属-半导管整流管叫作肖特基整流管。

肖特基整流管仅用一种载流子(电子)输送电荷,在势垒外侧无过剩少数载流子的积累,
因此,不存在电荷储存问题(Qrr→0),使开关特性获得时显改善。
其反向恢复时间已能缩短到10ns以内。
但它的反向耐压值较低,一般不超过去时100V。因此适宜在低压、大电流情况下工作。
利用其低压降这特点,能提高低压、大电流整流(或续流)电路的效率,
而普通二极管就不具备这些特点。

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的最大特点是正向压降 VF 比较小。
在同样电流的情况下,它的正向压降要小许多。
另外它的恢复时间短。它也有一些缺点:耐压比较低,漏电流稍大些。
在高电压整流电路应用时,还是应该选用普通PN结整流二极管。

网友A:
SR5100与其它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5100与其它对比

谢谢大神了,我就是找不到相应型号的,手里就只有SR460,想换上去临时用,但没试过怕变烧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整流管的结构原理与PN结整流管有很大的区别,
通常将PN结整流管称作结整流管,而把金属-半导管整流 ...

大神谢谢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仙,换了2个SR560,可以用了,不知道用得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