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3009替换WSL03751是可行的

楼主(2013-04-09):
    近日维修一台高斯贝尔大锅接收机,发现开关管用的是WSL03751,管子已击穿,但手中没有WSL03751,于是从网络上搜索了下,发现有人用13009替换WSL03751,要在13009的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并接一只高频开关二极管,如HER系列的107即可。
   我也抱着试试的态度,把13009替换了WSL03751,开机发现无电压输出,于是再查发现调整管S8050也击穿,于是用全新的代换,发现还是无电压输出,再查,发现13009的E极接地电阻(1欧的)击穿,再加电,发现还是无电压输出。但手摸开关管发现有点温热,再测启动电压有0.6V左右,估计开关管已工作,但无正反馈电压,所以无电压输出,于是再查正反馈线路,发出正反馈用的二极管4148和一个68欧电阻已击穿,找个4148代换,但无68欧电阻,于找来三个小电阻串在一起66欧左右,再加电发出电压终于可输出了。
   毛主席说过,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怎样就要自己尝一尝。别人说13009替换WSL03751是可行的,没亲手代过是不能体会到的,但我认为至于EC极并什么107高频快速开关二极管可以不用了。我修好后试机一天,发现能正常工作。你说并个这个高频快速开关二极管不是有点多余吗?

网友:
换过的向个东东!!!

网友:
图子怎么不能预览?????

网友:
原来没刷新!!!!!!1

网友:
代换的高手,厉害,要我就只有原型号的管子用了

网友:
维修过程一步紧跟一步,实际烧开关管的电源在换新的前就应仔细检查周围元件,以防新管再次烧损,楼主是拣着了,没再烧你的13009。

网友:
开关管都买K2645.一坏就拿起来装了。还没去看过机器上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坏了这么多元件 你居然都没有查?这是大忌啊 我一般都是仔细检查相关元件 然后再更换

网友:
比较支持楼主的做法,如果查到那换到那有可能出现短路把新换上的零件都烧坏。个人认为:应该做个总括,把坏掉的零件都换上再上电测试,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这管子参数直没有查到,估计是国内仿制国外产品后自行命名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