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Vostro 2420很难开机!

楼主(2013-04-09):
      戴尔Dell Vostro 2420不开机,按开机键灯可以亮一下,但不开机!电流在0.01A,连续按开机键数次,就有可能触发了!只要触发电流在0.04-0.06A是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先说明电源开关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过了,学习下

ACT -4 严禁灌水

网友:
3v 5v 呢

网友:
  拆了测 系统供电啊  看起来不像短路

网友A:
3V,5V肯定有的,就是触发困难!!

网友:
线路跑一下。应该是线路上哪个器件不良吧

网友A:
开机后显示如下!

网友:
先看3V5V出来没

网友:
南桥缺个电压吧,你拆开裸版跑一下俺看啊

网友:
谢谢,我在看一下!

网友:
要不要加焊一下EC的脚试下

网友:
实在没找到问题!客户拿走了!!!

网友:
看样子不好修,

网友:
有元件可能虚焊了 !

网友:
哥门铜牌维客啊,就这不触发故障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显示如下!

这个英文的意思提示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肯定有的,就是触发困难!!

有的开关不好也会引起时触发时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