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过LOGO后黑屏

楼主(2013-04-09):
      联想Y460开机时显时不显,能显示的时候过LOGO后就黑屏,此时按F2可以进BIOS,进BIOS后不会黑屏,BIOS刷了,显卡也加焊了,都不行,有谁遇到过,是哪里的问题呀?

补充内容 (2013-4-13 17:14):
谢谢各位,机子已经修好,换了一个新显卡解决问题。

网友:
我又一台宏基4741zg主板  跟你情况一样   换显卡吧。哈哈  加焊N遍没效果  换了一次就OK了

网友:
显卡故障吧

网友:
能说的清楚一点吗 或上个图 电流走向

网友:
显卡坏了这款机器我修过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是重新植球呢还是换显卡芯片呢?

网友:
时显时不显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换全新的显卡芯片,ATI的吧,无铅的不好焊呀,呵呵

网友:
换显卡吧,这机显卡坏了难修复,差不多都得换

网友:
显卡  与北桥都有关系

网友:
谢谢各位,机子已经修好,换了一个新显卡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不要以为  显示正常  就不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哈哈 有点道理了 兄弟

网友:
这种故障只能靠更换 测量都没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