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板载usb接口声卡问题

楼主(2013-04-09):
精英945主板一块,集成在主板后面的4个USB不起作用,无反应,声卡没声音。但是,接到前置面板上的USB接口正常使用,声音插孔也有声音。系统里USB和声卡的驱动都正常。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什么小元件坏了。集成网卡使用正常。串口和并口没使用。

网友:
后面的电路供电对不

网友:
查 VCC CLK DATA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5V供电给USB的保险坏了 你看看供电打打供电的值 顺着找很容易的  至于后面没声音 你要看看接口有问题 到声卡的线路有没断线  换声卡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检查5V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检查USB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