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无显

楼主(2013-04-09):
电流到1.2但无显,用示波器打内存有持续的波,换了一个显卡故障一样,求解

网友:
不会是U坏了吧。

网友A:
看看显卡有没有外接晶体,看看是否有波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的原因吧,再换个全新的试试

网友:
这机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换过,故障一样

显存有搞过吗,,,这机板子做得不行,太薄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目前做过的维修动作有,刷过BIOS 两次,显卡换过一个全新的,屏换过,但都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卡有没有外接晶体,看看是否有波

LVDS上能打到波

网友:
u口供电查了吗?

网友:
有没有跳变呢?没跳变就找个U试试再做显卡咯

网友:
楼主有结果告诉一声,我手上也有一个同样的机器故障!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