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1与TPS51125的暧昧关系二(擦出爱情火花)

楼主(2013-04-09):
继昨天查出的问题,ACIN分压有问题,而今天去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换电阻,换电容,满怀信心的换好,这下应该好了吧,测电压怎么还是1.8啊!可悲啊!那就不是分压的问题啦!那只能是芯片内部出现问题了,拉低电压了,怀疑是MAX8731坏了,料板拆掉,换好,检查有无虚焊,发现没有,上电!
电流跳变,电流达到了0.16a!这下不只3v和5v待机有了,可能内存和总线也有了!测一下电压,acin电压2.8v,正常了,LDO也有了5v,TPS51125的电感后端有电压5v和3.3v,再测内存供电1.8v,总线1.05v,OK了!呵呵!全板供电有了!对于第一次来说这是很愉快的事情,毕竟以前没有修过,独立修好这块板子很有成就感!

总结:TPS51125工作条件必须是:51125_ENTRIP1和51125_ENTRIP2,而这两个信号又受控于PWR_S5_EN,而此信号又是EC发出,如果EC不满足条件又不会发出,EC满足条件有:AD_IN#,+3VL,VCC_POR#,BIOS配置脚位,AD_IN#又受控于MAX8731!而MAX8731的工作条件是ACIN和DCIN!

网友(2016-07-02):
MAX 是充电IC??????????

网友(2017-03-25):
这么说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