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插上电源电流到0.1几左右 来回从起

楼主(2013-04-09):
插上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来回从起 待机正常 3.3V 5V都有  量了一下 没发现短路  请问各位老师给提点建议  我学徒的

网友:
有电压未能正常产生,从而掉电重启,这只是估计,楼主可以查一下各电感有几个电压没有出来,根据时序,查最早产生的电压电路

网友:
谢谢老师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