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系统关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3-04-09):
我一台联想联想B460的机子,顾客拿来是通电不显,检测机子发现南桥(HM55)短路,找了一块换掉加电测试机子亮了,上好机子进系统测试没问题,于是关机准备叫顾客来取机子,没想到正常关机后,屏无显示了,但电源指示灯还亮,风扇还在转,请高手指点下这是什么问题。BIOS刷了,EC换了,南桥又换了一块,问题依旧,按电原开关能关机。

网友:
再次更换SB
最近遇见过DELL 机器就是关机风扇还转

网友:
上次看谁在说有个什么桥不能换,好像有什么数据,我不确定说的是真理只是在哪里看人家提到过

网友:
屏问题吧。。。

网友:
以前听过什么关机关不了换南桥好的

网友:
桥我都换了3个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关键点信号电压测一下,发上来大家出主意

网友:
桥上加个硬币在加焊一下,这个桥做第一次容易虚焊。

网友:
l楼主要是不打显卡驱动 会有类似问题吗?

网友:
还是bios问题,ec和南桥bios一起刷一套就行了。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把EC和PCH BIOS 都刷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