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720-ES3主板的一个奇怪故障

楼主(2013-04-09):
一块技嘉GA-M720-ES3主板,这个主板的bios电池总没有电,新换的主板电池,用不上1个月就没有电了,再换还是用不了一个月。换完电池过一段时间开始跑时间和日期,后来就干脆无法启动了,换上电池就立刻能正常使用了。这样的故障应该怎样修理啊,请各位高手给提供个思路。

网友:
查跳线帽是否跳错或跳线帽有无氧化,再看看CMOS电池到跳线间的元器件有无损坏

网友A:
这个主板是没有跳线帽的,两根针直接短接的话是清除cmos

网友:
测一下,晶振和晶振两脚相连的电容是不是漏电

网友:
电池正极出来经过一个102的电阻再经过一个三极管然后分别有跳线I/O南桥,你顺着这些电路查下去看是不是某个电容坏了或者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COMS电路上的电容,或者二极管出问题

网友:
同意各个楼上的说法,建议楼主重点检查电容,那种小瓷片也不能放过

网友:
老大,看来你对这个主板比较了解,能提供这部分电路的图纸吗,我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地方短路,不过现在电池正极对地之间就1K的阻值,说明正极电路肯定存在短路的地方,想通过图纸找找。

网友B:
应该是南桥旁边一个电容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旁边一个电容坏了啊

老徐还有时间发帖哦  不错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旁边一个电容坏了啊

老大, 能说的具体点吗,那个电容,或者有图片示意一下

网友: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导致漏电   可以顺这个思路查一下 也许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短路是肯定的了,但是没有找到具体哪个地方啊,真郁闷,最好有一个图纸就好了

网友:
终于搞定了,感谢——超越——的提示,还有ATX电源维修QQ群的——风中飘摇——的指点,原来是哪个双二极管有一侧断路了,只有电池那段可以正常导通,所以3.3V无法加载,导致没有电池就不能开机,从废主板拆了一个肖特基双二极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是参考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是没有跳线帽的,两根针直接短接的话是清除cmos

CMOS进双二极管有个滤波电容,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参考图纸

拆掉C419 和C418

网友:
修CMOS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