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数据硬盘维修软文

楼主(2013-04-09):
     西数硬盘在维修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固件损坏。按照PC3000说明书的说法,很多网友尝试把损坏的模块用好的往回写,但发现大多都写不好,毫无效果,有的干脆把能找到的全部一古脑全写,结果是越写越糟。

有人说西数的硬盘可以乱搞,这话不全对,有很大的误导成分,害人啊。诚然,对于400EB等系列用并行ROM的硬盘,固件的通用性是比较好的,这类硬盘胡乱刷固件是没问题的,只要把固件取得坏道处理好就行了最坏的可能,也无非是把硬盘写得很久才认盘,认盘后一切都就绪了。但在其后系列用串行ROM的硬盘(应该是DKA0系列以后的硬盘),乱写固件可就问题大了,很多网友反映写了以后,硬盘无法就绪了,还伴随有规律、但不急的敲盘声,挺吓人的。

这时,要么我们只能找固件一样,容量一样的另一个硬盘作热交换,但对于一般的网友,有比较大的限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先找到电路板上的E19和E26两个触点,并用镊子短路它,然后启动PC3000,并把电源打开,这时会听到敲盘声,不用理会,过了几十秒后,我们可以看到硬盘就绪的灯亮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找到的正确固件回写了。

西数硬盘最大的问题,就是固件区坏道,所以按修理迈拓的办法,无论如何是修不好的,西数固件区的坏道大概保存在-19,只要把新找到的缺陷加到那里就行了。

如何添加呢?首先,西数固件区坏道有些并不是真正的坏道,只是校验错误而已,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启动PCI3000,首先把能备份的固件全备下来(我的习惯是备份全好的TRK,即所谓的磁轨),然后format 固件区,再把备份下来的固件写回Copy0和Copy1,多重复几遍,ok的话,那恭喜你了,你的盘坏得不重。如果这招不灵,但损坏的模块不多的话,做偏移是很好的办法(特别是20、21、22、23、25、29和2D常坏,很常见做偏移行之有效),如果太多,我们可以尝试用HRT修这些坏道,这个办法很好,缺点是耗时长,但对于一些不稳定的磁头,有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有时,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用MHDD进行测试,会有一段好,一段红绿的现象,这时,即使把Copy0和Copy1全写好也无济于事,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砍头了。

只所以称这篇文章是软文,就是只表面谈西部数据硬盘维修不疼不痒的东西,当然了从中也可以学习到发表着对西部数据硬盘维修的大概想法和思路。

网友:
比较老,支持下。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么多知识呢。

网友:
果然看不懂,但还是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