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插孔断了 那里有卖配件啊 销售进来看下啊~~~

楼主(2013-04-09):
  这个头断了怎么办 那里有卖配件的啊 红色都断到根部了 。。。。。给别人摔下来挂了

   基地能帮我要个配件吗?

网友:
GND那个没用的!换过去就行啦

网友:
直接把线焊上吧~

网友:
神奇的TB网上有啊!搜索香蕉头插座就可以找到了~很便宜~

网友:
搞维修的还怕这?拆开机壳焊一条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不行就直接接线呗

网友:
自制一个螺丝装上就行

网友:
这个不用买的。本来3个柱子就用2个,接地的连—极。
拆开把接地线焊到黑柱子上+极焊到中间。再把塑料螺母换成红色的就完了。

网友:
菜鸟啊,呵,没有大神的脑子转得快。

网友:
看LZ象完美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