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 屏维修几例

楼主(2013-04-09):
1   HSD190MGW1有图像 ,但图像响应时间慢。故障原因是屏PCB板上的VGH电压没有(修复原电路), 如有VGH电压 但没送到侧边COG ic上 。解决方法 ,从PCB板上找到VGH电压输出点(24V左右的 电压)接一条线到屏左下角自下向上数第2个方点上 如图:
2  HSD190MEN3 全屏黑蓝相隔的横条纹 一般是VGL电压没到侧边,从PCB板上找到VGL电压输出点(-10V左右的 电压)接一条线到屏左下角自下向上数第3个方点上
3 HSD190ME13 顶部有一亮线  ,无任何显示。 一般是X轴PCB到Y轴的排线 断线。按顺序 接通9条线即可

网友: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小生佩服!

网友:
好样的不错的 资料

网友:
这种故障都能修复 确实是高手啊

网友A:
接一条线到屏左下角自下向上数第2个方点,,这个点要怎么焊啊。。我去看屏,那里都没有点喔。。。要怎么焊接呢?????嘻嘻。。。。。。。

网友:
像你这种问题,我经常遇到 的。。。。都是换屏的。。。看到你的贴,可以维修。。。。牛人

网友(2015-04-25):
记下了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这些都是没 有办法的办法!能修复再好不过了。

网友:
这种故障也遇到过···也是飞线好的····想问下楼主 你这个自下向上····是不是指 从最下来数倒数第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一条线到屏左下角自下向上数第2个方点,,这个点要怎么焊啊。。我去看屏,那里都没有点喔。。。要怎么焊接 ...

这个要看焊接技术了····要快 稳 准。一次成功的

网友:
楼主可以再解释一下第3个案例吗··谢谢   实在是太笨了理解不了,何为X轴PCB板 何为Y板?

网友:
太强大了,这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