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死机请教

楼主(2013-04-09):
联想Z360双显卡机器,进BIOS无论如何都不死机,内存换过。但是从光驱启动一读光驱就死,从硬盘启动一读硬盘就死,从U盘启动无启动画面就死了。如果按F12在选择那个界面上永远都不会死。这个机器拿来是掉电,很快就掉电,是CPOU散热器坏了,买了个新的回来后装上不掉电了但是会死机。硬盘到其它机器上装过系统没有问题的。所有的USB接口是可以用的。
  用示波器打过所有PWM电路输出波形没有发现啥异常,我看关于死机的问题有人换过桥,写过BIOS,基本没有解决,这里求个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找原因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要是好了记德恢复下

网友:
我觉得南桥问题吧,一接触到南桥的管理就死机了

网友:
支持楼主  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我这一台一显示联想就死机了,什么都进不了,bios什么的都没反应  F2  F12 按起来没反应

网友:
同样的问题,确实不太好查,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