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R不过你们走入了误区,2R不过99%GPU为良品

楼主(2013-04-10):
其实2R这个故障根本原因为GPU显存控制器接收时钟信号不正常或者本身工作不正常所为,经过这几个月的研究目前终于有了相当大的突破,但是只局限于G92的核心,其他核心的局限在于没有BGA引脚定义,而通过实际测量却找到了G92 核心的关键点位。
如果按2R不过比例来看,以G92核心为例子:
1.大概50%左右为显存以及附近的电阻电容问题和显存附件和GPU附近PCB线路过孔等问题导致即显存通道问题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刷异类BIOS达到亮机检测的目的。
2.显存电压问题,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多半和供电系统有关系,早期的电解电容问题,以及现在的中等卡用的固态电容和高端用的SMT胆电容和贴片电容,而后两者几乎几率为0,而更多的是驱动IC和驱动IC的激发电路所致。
3.这个可能是我讲到的重点,目前G92核心显存控制器的主要供电不是1.8V,而是称为PEX-VDD的供电,这组供电多大6组,分别在GPU的中圈左边3个点位以及中圈右边3个点位,还有外圈最近于中圈的左上2个点位以及下部的主供电接近30个点位,而卡2B的很多PCB都是由于中圈左边3个点位以及中圈右边3个点位出了问题,这些卡不是摔过就是加焊过或者是长期使用导致过孔问题,通过针扎法及能修复且不用拆核心,很简单。
4.另外GPU本身的质量问题也会导致2R不过 不过这个几率在100片2R不过的卡里只占了大概1%。
附件为借了朋友画的点位图加以补充了 中圈和上部的点位 画圈的均为PEX供电。

另外如果谁有215-XXX核心 以及其他核心的点位图麻烦提供下,谢谢!还有很多48 58系列的2R卡 等我修呢。

网友:
研究得不错。但是不明白所指的走入误区是什么。以为核心坏吗?想必很少有人或者是新手才会这样认为。我们关注的主要就是显存导致的原因。至于掉个电感,少个电压或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不值得一提。关于刷异类BIOS亮机检测是个好方法。就是要找到合适的BIOS,既要显存参数相同,又要是不会因显存原因导致2B等故障的型号。你上次所言,用缺位的BIOS没有试过,不知是否可行。像GSO这种,感觉要凑巧正好是封掉坏位的才行。

而目前来看显存故障引起卡2R不多的卡其实只占50%更多的是本身花屏上BGA后2R不过这个根本原因就是1。1V过孔不良引起,而有效解决办法很简单,用表笔忒尖的,扎一下,我这8片昂达98都是扎好的 连BGA都没动
比如昂达9800GT绿板的显卡其实掉的电感就是1.1V供电 而这个供电脚位对应的我画图的GPU点位左 右共4组1.1V,很多卡是掉电感看似简单,但是最近收的一批9800GT卡都是2B刷BIOS刷不亮的

网友:
我一直是以为板坏的,搞过几次BGA还是2R的话,直接拆核心换到其他板上去,结果都是好的,呵呵。
生意不好做了,也没什么兴趣研究它了,不行就扔一边去了,你们专做显卡的就不同了

网友(点评):
⊙﹏⊙b汗 有没什么好的出路一起做,做显卡现在也 感觉力不从心,这几天客户下了30 片7300GT的卡。 修的我发吐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PCB问题,但是PCB到底在什么位置出了问题这个就是我研究的1.1V供电,你可以找你的卡 拆了1.1VPEX供电的电感看看进GPU那端是否是有阻值的 ,1.1V PEX在G92核心上面已经全部找到了。都在那个图上面

网友(2014-07-21):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厂家用什么软件

网友(2013-04-10):
楼主这种经过大量实践总结的结论最值得借鉴,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同时提问:
1 ATI显卡如果不过、不亮,核心本身损坏的几率一般占多少?
2 ATI显卡如果花屏,核心和显存哪个(包括各自的供电)几率高?

网友(点评):
ATI显卡如果不过2R 非常大的几率跟核心没关系,而是PCB的问题,A卡的保护特性问题导致很多因为显存通道引起的2R却刷BIOS刷不亮,但是大部分是可以的,而A卡最大的问题还是一组PEX供电 尤其是上过BGA的板子

网友(点评):
可能A卡当时好了 但是过段时间又是2R,不是脱焊引起 而是过孔问题,现在修到后面发现并非是BGA显存的问题大 这些恰恰是最简单的,而2R不过由于供电无法进入PEX每个点位是最难解决的

网友A:
  其实封位宽来达到确定故障点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原BIOS 修改,这个更精确。  看得懂十哥哥写的人不多, 看懂的人也没发出来如何修改的白文。所以无疑更加增加的修2R卡的难度。

网友(点评):
修改BIOS只能解决显存以及显存通道和显存供电方面的问题并刷亮显卡,但是PEX供电在核心上影响2R不过的点位就多大4组,而A卡也许更多,这些刷BIOS刷不亮的卡多数是跟PEX供电有极大关系,而实际原因就是PCB问题

网友:
研究的好深啊  店里事多根本都没什么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封位宽来达到确定故障点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原BIOS 修改,这个更精确。  看得懂十哥哥写的人不多, 看 ...

你就是能修改,也不一定管用。因为你不知道故障发生在那个部位,有几处。试想一下,你封了A区,但是故障发生在B区怎么办?如果A、B区都有问题又怎么办?所以,如果要用此法,得准备很多套不同的BIOS来实验。如此折腾,不要疯啦?

网友:
2R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2B就是显示了。

网友:
LZ的显卡知识真是没得说,希望以后多多向LZ多多学习。qq:2449179644

网友:
扎针可能对部分卡有效果,因为不同卡设计原因很多卡的PEX供电是和核心共享的,所以这种卡并不太容易因为PEX供电而引起2R不过,而一些公版卡和设计比较复杂同一型号 用料奢华的卡都会将各组 供电独立开,而PEX共6组到核心,昂达9800GT这种PCB设计是1.15PEX由RT9214驱动一个MOS管,其中两组是直接由这里接入到核心的下面30多个点和上面外圈的两个点,而中圈的4组PEX是由MOS管到电感,至于为什么需要经过电感来滤波这正是这4组供电为核心显存控制器的一个关键性逻辑电压,如果一组电压有问题直接会卡2R不过,这个你们可以找片这种板子实验,这个图也是别人给的,我经过一下午时间找到了这关键性4组供电的GPU对应位置,之前本想用接线法在PCB焊盘上面接,但是后面发现用红笔扎电感出向进GPU背板方向的孔时却直接连通了,通过这个方法直接扎量了8片9800GT 1G。这下发达了。。而这几片卡均没动BGA,个人分析可能是摔或者长期使用PCB变形所致过孔不良,目前只针对G92核心有深入研究,主要是目前NV厂家和A TI厂家确实没有任何的GPU资料给我们这些做维修的人,其实这些对于一个厂家的研发工程师来说可能是小菜一碟,而目前A卡的很多2R不过刷不亮反复走C1-2R的卡非常可能是PCB的问题导致,至少我手上很多卡已经排除了GPU显存和周围的电阻电容电感的问题,2片5850  3片4770  2片4870均是没则,另外我发现2R不过的A卡非常大部分是一些一线品牌的,这些卡PCB板层走线过孔错中复杂,而低端的什么双敏之类的卡却很难遇到PCB问题引起的2R,这也是目前不太想收A卡高端黑屏卡的原因,而A卡目前做BGA拆焊也采用了非常极端的干燥方式及烘干,冷冻再烘干才敢上BGA焊台。

网友:
另外真心想请教下对A卡了解的高手对于A卡相关2R不过的电压以及了解下迪兰和蓝宝石品牌的A卡这个关键电压的走向和入的GPU什么点位。。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2B等故障多数是显存问题。关于过孔不通的情况也遇到多次,板子上各处都有,的确很费解。测量确定不通后,用很细的钻头打通,本想用铜丝将两边焊住的,但是再一测量,它自己已经接通了。

网友(点评):
是的..过孔不通其实就用针刺法可以简单解决,但是问题的难点在于找到这个不通的孔。。

网友:
一般显卡不亮,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GPU空焊

网友:
楼主研究的够深入啊!学习了

网友:
比较好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
對這種2r的卡,我也只能核心來拆修其他的卡........

网友:
可悲的 2R     啊
何年才能搞好你

网友:
很精湛的维修技术,仰慕加学习!!
目前我有片蓝宝4850的卡,能点亮,花屏。搞了个核心,不敢换呀,担心BGA不好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