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液晶显示器 问题

楼主(2013-04-10):
请问各位高手LED显示器背光不亮应该怎样维修?(电路正常)是不是换一个灯还是换一排?换一个灯 怎么换 ? led会出现哪些情况?  升压板 怎么区分 接口定义  多少v  是不是看液晶屏的规格说明

网友:
测过电压没,或者找条LED灯条测试!确定是哪故障就好弄了!

网友:
LED灯一般为3个一组,好坏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