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打印机?

楼主(2013-04-10):
就这台兄弟2240D 、第一次接打印机!

网友:
和拆笔记本差不多,很多卡扣慢慢来

网友:
拆打印机,一把螺丝刀足以,你拆下后,注意顺序,还要记住小件的安装位置,装的时候就按反得顺序装就行了

网友:
直接有卡扣的地方直接拆解就好了

网友:
注意点,能装上就行,打印机挺简单的

网友:
有螺蛳就拆,没就用力扒,客户在场更要用力才扒的开,不然体现你基本工都有问题,真功夫就更不用谈了!明白

网友:
打印机我拆几年了,基本上每次拆散再装起来都会发现有一两颗螺丝剩下!不要用蛮力,注意顺序。激光打印机的话怎么翻都可以,要是喷墨的话就要注意了,废墨会让你哭笑不得的。

网友:
哦!我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