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 M1931驱动板不开机

楼主(2013-04-10):
手头有两台长城M1931显示器,驱动板是TSUM5PFL-LF+25L1005,原始毛病是灯亮不能开关,我在本网站下了25L1005的程序用580写上后灯变为不亮,几个开关只有MENU键上有电压,换了几个程序都一样,用另一款程序写上开关键上有电压,也不能开机,25L1005是用的新的,不知哪儿没弄对,莫非要ISP写入,请坛友指点一下,先谢谢
不开机

网友:
程序是不可以随便乱刷的,要对应显示屏与驱动板来的。

网友:
程序是不可以随便乱刷的,如果原来的程序没有保存,就这样换驱动板了哦

网友:
这种板子,如果是MCU的问题,刷写就会好的,580刷写没问题,我也刷写过

网友:
我的板是5个按键的,论坛上的好多都是6个键的吗?我不插按键板试了,图像正常,插上按键板只有按MENU键是对比度+功能,指示灯也不亮,我先前看见指示灯不受开关控制还以为是没开机,我现在认为还是程序问题,有这5按键的程序吗,

网友:
是5键型,不是电压控制的,麻烦有的坛友传一下,先谢

网友:
品牌机的程序是不能乱刷的!这原厂程序我有!爱修网论坛也有!

网友:
刷了下金长城1931的,还是差不多,按键不行

网友:
论坛好多mcu程序有 问题。

网友:
郁闷,没注意按键被上个维修者改板时改了,重新排序一切OK

网友:
经常犯错........

网友:
这个还要看屏号的,要不然会不开机的,真是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