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3-04-10):
         今天接到一个SL400的笔记本   插电自动上到0.15     本人大喜这是硬启动没完成好修   马上测量下发现 显卡的供电没有   这是华硕代工的主板  图纸里也有上电时序,    问题就出在51124这个显卡电源IC ,   马上测量IC的供电脚  5VIN正常 开启信号。3.3V正常  就是没输出  那就马上在晚上订了一个芯片   换上去 结果还是不行   我头大了,
      来求救啦

本人才开店   东西为什么都那么难修的 跑过来 真无语     高手请加我QQ958322464  帮我下  指导下小弟     下载图纸要划积分 加我QQ   我传    85页

网友:
你测的条件太少了,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15和16脚是VIN  5V的供电脚   有个5V   正常     EN1和EN2是开启信号 8脚和23脚  有3.3V     9脚VBST2有4.5V  正常  22脚也是一样有4.5V    照里说  芯片就要工作了   用示波器测量G级没有波形

网友:
别人修过没,看看桥爆了没,

网友:
1.8V后继有短路,隔断法

网友:
看后面是不是短了,先测电感阻值

网友:
查一下反馈   或有没有后级短路

网友A:
招数太少。两下就不够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招数太少。两下就不够使了。

呵呵   嗯 是呀  才搞 1年     大师傅  给点思路吧

网友:
走不好就跑路了,LZ牛B!

网友:
把系统供电那块用风枪都吹化了,再看看